寻找带USB DEVICE接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1-03-22):
目前有个特殊的项目,大致上是一个U盘,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控制功能,由于U盘主控芯片厂家不开放SDK,无法进行开发。打算用带USB device的单片机来开发。
    除USB DEVICE功能外,其它功能基本上没有要求,IO口也只需要几个即可。由于要做U盘功能,估计SRAM不能太小了。

    由于价格比较敏感,用过的朋友能否推荐一款。价格最好能够控制在10元左右。非常感谢!

网友A:
68013...就是热点.其他没缺点

网友B:
选C8051F320吧,10元多点点,肯定能做成U盘,要想再便宜,恐怕得找专用芯片OTP或掩模,不适合功能需要变更的产品中。

网友C:
看看32位的处理器~

网友D:
ARM里带USB的比较多

网友:
PIC18F14K50

网友E:
STM32F103RC --- Flash: 256K; RAM: 48K
STM32F103RD --- Flash: 384K; RAM: 64K
STM32F103RE --- Flash: 512K; RAM: 64K
STM32F103RF --- Flash: 768K; RAM: 96K
STM32F103RG --- Flash: 1024K; RAM: 96K

网友F:
请问楼主要开发的U盘的存储芯片用什么,是用NAND,还是iNand,如果是NAND,IO就要很多。

楼主:
多谢上面几位朋友。

推荐的芯片,价格好像都不低呀

网友G:
68013...就是热点.其他没缺点.还要价格低的就是ch372+8051

楼主:
ch372本身好像就要12块吧,要是再加个8051,很贵了呀。

还是说,我了解到的ch372价格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呀,做U盘要用全速USB(12Mbps)才能完成,带U口很便宜的单片机都是低速1.5Mbps ,只适合于做键盘,鼠标等。便宜的单片机不好找。megwin的51有一款,据说量大时价格在10元左右,在本站还有专门的论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兄台呀。真还不知道这一出。要好好选择了。晕哦

网友A:
我说的能有错吗?68013那可是高速usb,全速做优盘.拷贝个音乐,想死的心都有....

12Mbit....不是byte,没法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68013大概多少银子呢?12Mbit应该还可以吧,早期的MP3不都是全速的么

网友H(2011-05-18):
台系的USB MCU 便宜。

网友I:
新唐的NUC12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