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环境怎么理解啊?

楼主(2011-03-22):
(无正文)

网友A:
比如说用X86的内核来编译运行在ARM芯片上的程序。

网友B:
ARM(LINUX)开发时,因为在其中运行的编译环境是ARM-LINUX,而我们一般开发时用的环境是X86-LINUX。所以,一般在X86环境下编译好后还要移植到ARM-LINUX环境下编译的。当然,ARM-LINUX环境下编译的产物不好在X86-LINUX下运行。

网友B:
我们使用的PC机一般是X86架构,在其上面编译内河和程序可以直接运行、仿真。

网友C:
不同的编译环境吧,根据应用平台的不同,会有好多种交叉编译工具。

网友D:
4楼说的很对

网友E:
不做linux就用不着理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那从哪里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交叉编译环境呢?

网友F:
回:9楼
交叉编译指开发出的程序不运行在开发环境宿主的CPU上,而是另外一种架构的CPU上。例如在PC上开发MSP430的程序。现代的IDE(IAR,MPLAB,KEIL)等都具有交叉编译功能。

网友E:
一套编译器、连接器和libc库等组成的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