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接成这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3-22):
各位,一个SG3525用来作为PWM发生器的电路中,D4二极管1N4148接成这样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RT引脚电流决定该芯片振荡频率。
运放输出接二极管,显然是只允许该运放输出为负时才可以影响RT引脚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U1A可是单电源工作的啊!

楼主:
U1A我认为是比较器LM358,应该不是运放。

网友A:
“为负”指对C7上端电位。

此电路很值得怀疑。Q1没有电源。如果P11是电源的话,那么应该对地为正,这样Q1集电极电流变化并不会影响P11点电压。若P11是电流源,D2导通的可能性非常小。D3如果关断,那么什么用也没有,如果导通,必须P11对地为负或运放输出为负。

网友B:
U1A是做比较用的,处理器有上拉二极管。

网友B:
R17少了一个上拉电阻。

楼主:
R17少了一个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B:

R17为什么要上拉电阻?理由

楼主:
“为负”指对C7上端电位。

此电路很值得怀疑。Q1没有电源。如果P11是电源的话,那么应该对地为正,这样Q1集电极电流变化并不会影响P11点电压。若P11是电流源,D2导通的可能性非常小。D3如果关断,那么什么用也没有 ...
引用 网友A:

我更正了下电路,P11是测试点,现在去掉了,不是电源。但是Q1确实没有电源,看了半天也不明白电路。Q1这块电路D2和D3构成限幅作用,我自认为是这样。

网友C:
是不是采样最小值啊

楼主:
是不是采样最小值啊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D: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我把原理图处理了一下,这样可能更清楚一点。

网友E:
D4应该是隔离吧:
U1A的PIN1输出不会影响到上面1路下来的控制信号状态。:P

网友F:
反向截流。

楼主:
反向截流。
引用 网友F:

能稍微具体说说吗?红色框框内的三极管没有电源,不确定是否为二极管限幅作用。

网友G:
反向截流,RT高电位,比较器LM358输出“为负”可以调整脉宽输出

网友H:
明显是反相隔断电流的作用呀。
本来不会这东西。但看了楼主的头像,来了莫名的想法。
就硬着头皮看了下DATASHEET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这个误差放大器个连成了跟随器了。占空比一定了吧。
难道你这是调频电源(呵呵我不懂了)
希望指点了。

网友I:
控制电流流向、即控制两路电流     实际效果是调整振荡器的输入电阻

shutdown=1时,Q1导通,RT的输出电流走D2二极管
LM358的放大倍数应该比较大,也就相当于一个比较器,输出两种电压信号,输出为低时,D4走电流
D3应该是保护用的,对于电路没影响

网友J:
D2明显是个开关二极管,开关C2的。D4也是开关二极管把IC也投进去了。

网友K:
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对的!!好像都有道理!!

楼主:
各位,有点眉目了,根据zhang_2000宋业科大侠的提示,我找到篇论文,里面谈到类似的电路,大伙看看。
Q1部分类似于软启动电路,U1A部分类似于PI调节电路。D2和D4控制两路电流,也就是改变了SG3525的6脚的等效电阻,从而改变PWM输出的频率。

22# zhang_2000

网友L:
反向截流,RT高电位,比较器LM358输出“为负”可以调整脉宽输出
引用 网友G:

同意

网友M:
各位,有点眉目了,根据zhang_2000和宋业科大侠的提示,我找到篇论文,里面谈到类似的电路,大伙看看。
Q1部分类似于软启动电路,U1A部分类似于PI调节电路。D2和D4控制两路电流,也就是改变了SG3525的6脚的等效电阻 ...
引用 楼主:

说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