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如果是EMC高手请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1-03-22):
我用下图控制直流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去控制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线圈是220V的,三相交流接触器,最大可以带20A电流690V的负载,此交流接触器用于控制空调的压缩机等,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交流接触器吸合或者释放的瞬间造成12V电源上有很多杂波,12V通过7805转成单片机用的5V, 用示波器放大观察可以看到5V上杂波波形为1.5MHZ左右的类似正弦的谐波,缩小观察可以看到吸合或放开瞬间在5V电源上有一个完全把5V电源掩盖掉的一个杂波,幅度在0V10V之间,造成单片机复位。
我在直流接触器两端并上一个51K的电阻和一个103/1000V的瓷片电容,感觉好一点,杂波不是那么多了,但是还是有,幅度在二点多伏到8伏之间,这种波形肯定还会引起芯片复位,也做了电阻和电容串联的实验(电阻1K,电容103/1000V瓷片电容)感觉效果没有并联明显。上面的反向续流二极管D5也改成了两个10V反向串联的TVS,但是效果不是老明显,我把去直流继电器的12V电源上串一个二极管效果也不明显。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如何去掉5V电源上的杂波,多谢!

楼主:
1# 迎风K歌

网友A:
用7805不行,用三端稳压,比较好,就是431和三极管组成的三端稳压器。

楼主:
是抗干扰能力强吗?

网友B:
PCB布局和拉线的时候,注意点就可以了,单片机的地、继电器地在电解电容器地端一点接地,7805的12V电源和继电器的12V电源也单独从电容器端单独引出;最好在继电器电源端并一个小电解电容,作为储能和滤波。

网友C:
对不起,不是高手,误进来了。

网友D:
12v和5v明显应该使用不同的电源来源(功率电源和信号电源应该分开),你那样做必然会这样;加电容,改善电源平面布局只是善后措施。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请问还有什么举措?多谢多谢了

网友E:
单片机电源和继电器控制电源隔离一下应该有效果,LZ可以试试

网友F:
除了电源部分外,单片机的复位引脚要进行处理,布线要短。单片机要远离继电器和接触器,实在不行就要屏蔽。

网友B:
12v和5v明显应该使用不同的电源来源(功率电源和信号电源应该分开),你那样做必然会这样;加电容,改善电源平面布局只是善后措施。
引用 网友D:

这样会增大成本,而且控制信号也得加隔离,谁会无缘无故浪费这钱?做项目的都得考虑成本,只有学生搞实验成本不是问题。

网友G:
因也想成為高手 所以進來見習見習 :)

网友H:
问题是干扰是从哪里来的,你12V电源上应该就有干扰了..5V上的干扰只是从12V那边耦合过来的,而12V电源是从220V交流降压得到的,所以交流接触器工作工作瞬间才会有干扰.应该着重解决12V上的干扰
猜下!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都试过了,可是还是不行,偶尔在5V上会有一个杂波把5V电源拉到0V以下,13V以上,也就是说这个波形在0——13V之间震荡,从开始震荡到结束大概1.5MHZ,一下子就把单片机复位了,各位高手再指指招啊!!:)

楼主:
15楼的说的很对,5V的干扰来自12V,12V是通过一个直流电源模块从48V转过来的,和220V是隔离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解决12V或者5V上面的杂波,用示波器可以看到12V杂波和5V杂波是同步的。关键是咋解决嘛?:handshake

网友I:
1 改了之后还会造成单片机复位吗?每次观察到杂波时都会复位吗?1.5MHz的谐波已经是微秒级别了,一个大点的电容完全可以滤掉啊。
2 会不会你观察到的杂波是你示波器的电源被220V上影响所产生的吧,实际上5V的波形并没有那么夸张。220V电源共用时,示波器本身是可能被干扰的。这个是220V直接干扰

网友J: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以去掉交流接触器上的220电流,观察是否仍然还会有杂波。若没有则是由于切220造成的

网友K:
单片机电源和继电器驱动电源分开。光电隔离。保证没有问题。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不是电源上的感应的电压,是示波器探头本身感应的电压。
7805的输入输出的103-104电容一定不要省略。

网友B:
在供电功率或者电容容量比较小的时候,投入继电器时是会产生一定的电压瞬时跌落,一般在这12V并一个TVS管子,又来抑制。

楼主:
已经确定是切换220造成的,如果不接交流接触器则一切正常哦

网友B:
那是不是你测试的时候,电路板220AC电源和接触器的电源铜一个插排去电?这样就是你电路板前端的EMC滤波没有做好。

网友L: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教你一个方法,有效就顶我一下。这个波你要是做光耦隔离的话波形最后肯定还有,消除不掉的,如果能消除掉我也想知道一下方法,这个可能是从220耦合过来的。pcb你没贴出来,但我猜你的单片机的电源肯定没和复位电路的电源连起来,要是只解决复位的问题你只需要将复位电路和单片机的电源飞线连起来再试一试。

网友I:
我的意思是观察到的波形会不会是示波器本身被220V干扰造成的,你用手持式电池供电的示波器看看,或者示波器用UPS独立供电再观察一下波形,这只是怕你观测到的波形不准确,如果每次切换波形都会造成死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M:
后面的不看了,同意6楼和8楼的综合说法
1. 主要就是5V电源和12V电源需要隔离,我们最常用的处理方式就是二极管分离;
2. 继电器电源端需要增加滤波电容,这种干扰你的应用都出问题更不要说去过测试了;
3. 再就是你的单片机的复位处理是不是软件设置或硬件配置有问题,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N:
我不是高手
用磁环绕线试试

网友O(2020-10-19):
建议交流接触器线圈并个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