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里面这两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1-03-22):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气体压力传感器里面的数据放大转换电路

网友B:
气压传感器的放大电路

楼主:
这个放大电路咋不是 正常的封装。。  那么小。。呵呵

楼主:
请问到哪儿买这么小的封装的。。

网友C:
这个是数字压力传感器,是压力传感器芯片和一个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