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电磁泵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一辆特种汽车上面有一个柴油的燃油加热器,里面有个供油的电磁泵。
我查了很多资料都不知道 这些标识的含义和技术资料。
电磁泵 圆柱体直径约5厘米 长约4厘米
上面写着 25 73045  24V Ben zin/Die sei

网友A:
http://cgi.ebay.de/Kraftstoffpumpe-Zusatzpumpe-Benzinpumpe-Dieselpumpe-24V-/290403816747

Pierburg Kraftstoffpumpe - 24V - 1,85bar
Kraftstoffpumpe Pierburg OE Nr. 7.21440.68.0 - 24V
Elektrische Pumpe für Benzin- und Dieselkraftstoff (nicht Biodiesel geeignet). Universal einsetzbar in LKW, Auto, Boot usw...
Produktdaten:
Spannung:24 V
Volumenstrom:95 l/h
Stat. Druck:1,85 Bar
Max Saughöhe:500 mm
Schlauchanschluss:NW6 - 8 mm
Maße Durchm. / Länge:   38 mm / 139 mm

网友B:
楼上V5!膜拜中!请教一下这种电磁阀开通瞬间的电流会多大,关断时的电压尖峰会升到多少?我这里有一个台湾油研的油压电磁阀型号,DSG-01-2B2-D24-50。
见附件

网友B:

[local]2[/local]附件

网友B:
貌似里面只写了一个额定电流,如24VDC时,驱动电流为1.23A,那么驱动电路如何搭比较合适,普通的5A的继电器输出应该也足够了,但是关断时的吸收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如果用阻容吸收,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恳请各位大大不吝指点迷津!
先行谢过。

网友A:
在触点两瑞并电容,逐步增大容量,直至看勿见火花.
用继电器会产生火花干扰,等污染了再灭就麻烦了,有条件可用mos管或开关管控制,反电势也较易处理.

网友B:
非常感谢T叔的指点,无奈小子愚钝,不是很明白。试述如下:

一、在触点两瑞并电容,逐步增大容量,直至看勿见火花.

因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在继电器关断时,电流不能突变,所以,电磁阀线圈里存储的能量

通过触点的断开释放,而可能会产生拉弧放电,这样就可能会产生火花。放电时间越短,

拉弧越长,电磁阀线圈电感量越大,存储的能量越大,产生的火花也越大。

如果不进行处理,继电器触头寿命变短。在触点两端并上电容,则在继电器关断时,电感

通过电容和自身的等效电阻放电,给触头造成的压力比较小。如果电容较小,则仍然有部

分能量需要通过触头拉弧释放掉。所以,T叔教俺逐步增大容量,直至看不见火花,此时,

根据电容量,可以估算出电磁阀的电感。
如果我分析的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有如下问题:
问题一:如何估算?假设容量为10uF时,看不见火花,电容的等效电阻为100毫欧,电感的

等效电阻为30毫欧,怎么计算电感。
问题二:如果开关周期比较短的话,在一个周期内,电感存储的能量没有完全释放掉,下

一个周期开始,电感又被充电,那么几个周期下来,电磁阀线圈是不是会处于饱和状态,

到后来就不收控制?

二、用继电器会产生火花干扰,等污染了再灭就麻烦了,有条件可用mos管或开关管控制,反电

势也较易处理.

电感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将影响供电电源,造成干扰。火花干扰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干扰?

这个干扰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使用MOS管控制,不也会产生反电动势么?它和继

电器控制的区别在哪里?我茫然了。

求教T叔和各位达人释疑。

网友B:
用记事本里面的自动换行,一下子发出来了,比较难看。重新贴一下。

非常感谢T叔的指点,无奈小子愚钝,不是很明白。试述如下:

一、在触点两瑞并电容,逐步增大容量,直至看勿见火花.

因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在继电器关断时,电流不能突变,所以,电磁阀线圈里存储的能量通过触点的断开释放,而可能会产生拉弧放电,这样就可能会产生火花。放电时间越短,拉弧越长,电磁阀线圈电感量越大,存储的能量越大,产生的火花也越大。

如果不进行处理,继电器触头寿命变短。在触点两端并上电容,则在继电器关断时,电感通过电容和自身的等效电阻放电,给触头造成的压力比较小。如果电容较小,则仍然有部分能量需要通过触头拉弧释放掉。所以,T叔教俺逐步增大容量,直至看不见火花,此时,根据电容量,可以估算出电磁阀的电感。
如果我分析的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有如下问题:
问题一:如何估算?假设容量为10uF时,看不见火花,电容的等效电阻为100毫欧,电感的等效电阻为30毫欧,怎么计算电感。
问题二:如果开关周期比较短的话,在一个周期内,电感存储的能量没有完全释放掉,下一个周期开始,电感又被充电,那么几个周期下来,电磁阀线圈是不是会处于饱和状态,到后来就不收控制?

二、用继电器会产生火花干扰,等污染了再灭就麻烦了,有条件可用mos管或开关管控制,反电势也较易处理.

电感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将影响供电电源,造成干扰。火花干扰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干扰?这个干扰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使用MOS管控制,不也会产生反电动势么?它和继电器控制的区别在哪里?我茫然了。

求教T叔和各位达人释疑。

网友A:
86年我在搞服装CAD/CAM时,用到一堆继电器,有些是北京FUNAC系统原配的RC吸收器,那是人家量身定做的,用起来果然给力,自己配的效果就不怎么了,俺有时间有精力,一个个换,一个个试,直至看不见火花,自制系统也就稳定了.明火除了电路干扰,还有辐射干扰,所以在源头上把火花灭到最小是上策.
用mos管或开关管控制感性负载,没有明火,只要适当调配好RC常数,用好点的示波器捕捉反电势脉冲波形,使之降到最小.电阻一定要串,反电势能量主要就靠这个电阻来消耗,不串电阻容易产生多次循环振荡.电感反电势大小与Q值有关,所以计算是很不准的,试验方法最快最有效.

楼主:
非常感谢tyw 和yslin_1985
样子很像 但是不是那种型号。

Produktdaten:
Spannung: 24 V  工作电压
Volumenstrom: 95 l/h  流量
Stat. Druck: 1,85 Bar  压力  1.8个大气压?
Max Saughöhe: 500 mm  尺寸?
Schlauchanschluss: NW6 - 8 mm  柱塞行程?

Maße Durchm. / Länge:    38 mm / 139 mm

网友B:
借你这方宝地,问了T叔几个问题,收获颇大,非常感谢你和T叔。
我想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C:
楼上V5!膜拜中!请教一下这种电磁阀开通瞬间的电流会多大,关断时的电压尖峰会升到多少?我这里有一个台湾油研的油压电磁阀型号,DSG-01-2B2-D24-50。
见附件 ...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和电磁泵不是一个东西吧。

至于电流会多大?
里面就是一段线圈,最大电流也就是电压/线圈直流电阻了。
反向电压有多少?
这个不好说,和电感量等都有关系,一般24V的电磁阀,反向电压达到400V也不奇怪

网友B:
To 叶工:
电磁阀和电磁泵不是一个东西吧。
刚才百度了下,的确不是同一个。
电磁阀:用电磁控制的工业设备,用在工业控制系统中调整介质的方向、流量、速度和其他的参数。电磁阀是用电磁的效应进行控制,主要的控制方式由继电器控制。
电磁泵:处在磁场中的通电流体在电磁力作用下向一定方向流动的泵。利用磁场和导电流体中电流的相互作用,使流体受电磁力作用而产生压力梯度,从而推动流体运动的一种装置。实用中大多用于泵送液态金属,所以又称液态金属电磁泵。
电磁泵类似普通电磁阀,它以交流电为工作动力,电流通过电磁绕组形成交变固定磁场,与可运动的泵体形成交互作用,带动泵体振动,推动液体输出。
我主要问的是电磁阀驱动的问题,应该是相通的,是故借了楼主的地,没有重新开贴问。

至于电流会多大?
里面就是一段线圈,最大电流也就是电压/线圈直流电阻了。

这个说的是,按常规来说,应该是这么计算。只是在应用中发现,大接触器的线圈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不一样,吸合电流要大很多,如,维持电流100mA的接触器,其吸合时需要的电流可能就需要5A,输出电流小的电源不能使其吸合,故有此担心。

反向电压有多少?
这个不好说,和电感量等都有关系,一般24V的电磁阀,反向电压达到400V也不奇怪

提醒的好,我设计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时,反向耐压裕量要大一些,谢谢。

网友B:
To T叔:
我想了想,我用的是塑封的小继电器,5A或者10A来驱动电磁阀的,好像不能火花(板子没有画,还没有做实验),是不是应该把塑壳撕开,然后看触点会不会打火?:loveliness:
因为我还有可能同时用到交流输出,MOS管可能不适用,晶闸管又不大会使,据说成本也比较高,还是选择了继电器。
T叔的指点,我已经记在心里,希望这次华东区聚会能看到你,当面聆听教诲。我已报名。

网友C:
TO 13楼:
1、3你已经自我解答了,就不说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维持电流肯定要小于启动电流的嘛,如果你学过电机拖动这门课程的话,肯定不会有这些疑问哦,呵呵,启动时线圈中的磁场尚未建立,没有或者反电动势很小,所以电流为大,维持时磁场已经建立,反电动势已经处于常态,所以电流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