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里的offset和drift都是漂移的意思吗?

楼主(2011-03-22):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规格中的offset一般都是指输入失调电压,而drift是指温度漂移的

网友B:
offset偏置的意思。

网友C:
偏置是bias,2楼是正确的

网友D:
offset——失调,原则上认为是不可控制的,看上去甚是无奈:'(
drift——偏移或漂亮,原则上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有被动的意思:sleepy:
bias——偏置,这是人工设置的,属主动性质:handshake

网友E:
offset——失调,原则上认为是不可控制的,看上去甚是无奈:'(
drift——偏移或漂亮,原则上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有被动的意思:sleepy:
bias——偏置,这是人工设置的,属主动性质:handshake ...
引用 网友D:

精辟。

网友F:
5# iC921 彻底理解

网友G:
回答的形像,顶一下

网友B:
索得斯呐——

网友:
5# iC921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概括的如此精辟!!

网友I(2011-05-27):
5楼的回答很正确

网友J:
offset——失调,原则上认为是不可控制的,看上去甚是无奈
drift——偏移或漂亮,原则上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有被动的意思
bias——偏置,这是人工设置的,属主动性质

网友K:
offset——失调,原则上认为是不可控制的,看上去甚是无奈
drift——偏移或漂亮,原则上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有被动的意思
bias——偏置,这是人工设置的,属主动性质

顶!

网友L:
5楼:victory:  b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