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高稳定度的50HZ正弦波发生电路。

楼主(2011-03-22):
带AGC的文氏桥,状态滤波型,ICL8038,AD9851全都试过,频率稳定度能达到要求,但幅值稳定度始终达不到要求,要求+/-10mv以内,伤透了脑筋。。。。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能达到要求,里面不也是DDS么?为什么我用DDS产生的波形就达不到要求呢?我的DDS是从淘宝上买的AD9851模块,是否是该模块的制作问题?我是在校大学生,项目即将结题,就差一个信号发生源了,痛苦纠结中,两个多星期了,没有进展。。。。。哪位高人能指点我一下啊!PS:别和我说变压器,就是想把变压器扔掉才用模拟电路产生50HZ正弦波的。。。。

网友A:
你的dds分辨率不够

网友B:
你原来变压器做的符合要求不?符合的话可以用运放做个跟随器,信源来自市电分压。欧啦。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电路有反馈吗?有采样反馈不停的调整,只要不是噪声影响,应该可以达到的

网友E:
9851俺用的可以,幅值频率都很稳定,幅值加个DA调节和AD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