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输出波形之可调!???

楼主(2011-03-22):
兄弟们,我用定时器+DMA输出相关的波形(正弦波)

现在要改变其频率,请问其思路??????

是改变定时器的计数周期,还是改变其分频值......

或者改变其点数????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改变定时器的计数周期

楼主:
那幅度,怎么改变呢???

还有就是那个方波,我试了几个数据都不行(速度一快就不行)

uint16 abc[32] = {0,0,0,0,0,0,0,0,0,0,0,0,0,0,0,0
                             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

楼主:
改变定时器计数周期时,是否要先关掉定时器,设置好,再打开啊!!??

网友B:
直接改变计数器周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