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MCP2515和SJA1000之间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手头有周立功的USBCAN-2的设备,有研华的PCI-1680U,这两个设备都是SJA1000的,今早上两个可以正常通信了,这两个设备都是完好无损的,(买这两个就是为了测试)。现在还有一个开发板,它用的是MCP2515的,好像寄存器的很多地方不一样,也在开发板上写了程序,不能保证程序对,但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想问问有没有用过MCP2515和SJA1000之间通信吗?
      问题不止这里,手边还有人设计基于C8051F40的一块板搭TI的CAN收发器,最后要把这些都给通信上,请问难度会很大吗?
      期待高人给些指导,感觉前面的方向不明……
      迷惑中!

网友A(点评):
MCP2515还是不错的,我都实现了,sja1000感觉比较繁琐了,楼主有sja1000的文档吗

楼主:
不同的CAN控制器在做CRC校验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公式吗?看到校验这一块想起的问题。

网友B:
CAN总线是自动仲裁的,不需要软件crc校验。
所有不通can控制器互相通讯要注意的是波特率的匹配。

网友C:
1. CRC校验公式必须相同,否则就违反了规范。
2. 检查你的程序。CAN协议的规格是统一的,不同厂家的产品只要支持CAN协议就必须能够正常通信。

楼主:
据MCP2515;
这两天调程序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运行到发送缓冲器准备发送时,先向TXB0CTRL写0x0B,再次读TXB0CTRL时就变成了0x1B,根据芯片手册,就是TXBOCTRL.TXERR位被置1了,就是报文发送期间发生总线错误,但又不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也不知道改哪里好,希望有大侠为我解答疑惑,不甚感激……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飞凌开发板上的CAN总线程序中关于位时间配置的寄存器CNF1,CNF2,CNF3配置不对,害我弄了这么长时间啊。终于可以正常收发,进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