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 在Build all时出错,恳请高手帮忙解决,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1-03-22):
下面有图说明,谢谢了!!!!!

网友A:
可能你选择了DEBUG 编译模式,但又没有选择调试器

楼主:
请问怎么才能选择调试器呢?能给个截图说明吗?谢谢!

网友B:
从啥时候起,21IC也需要登录才能看到图片了?干脆直接来个只有登录后才能浏览帖子得了。
最烦在这方面动脑筋的,没意思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调试器啊,ICD2,ICD3或是OICKIT3等,直接选就行了啊

网友D:
把语言改一下,改成MPASM Assembler(mpasmwin.exe)c5.39.我认为是你选择的Language Tool Versions错误了。提示的意思是该语言没有注册还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