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应用常识和性能检测

楼主(2011-03-22):
产品应用常识和性能检测如下:

(1)烙铁焊接:烙铁(最高30W)尖端温度不超过300℃;焊接时间不超过3秒;焊接位置至少离胶体2毫米。
(2)浸焊:浸焊最高温度260℃;浸焊时间不超过5秒;浸焊位置至少离胶体2毫米。
引脚成形方法:
(1)必需离胶体2毫米才能折弯支架
(2)支架成形必须用夹具或由专业人员来完成。
(3)支架成形必须在焊接前完成。
(4)支架成形需保证引脚和间距与线路板上一致。
led安装方法
(1)注意各类器件外线的排列,以防极性装错。器件不可与发热元件靠得太近,工作条件不要超过其规定的极限。
(2)务必不要在引脚变形的情况下安装LED。
(3)当决定在孔中安装时,计算好面孔及线路板上孔距的尺寸和公差以免支架受过度的压力。
(4)安装LED时,建意用导套定位。
(5)在焊接温度回到正常以前,必须避免使LED受到任何的震动或外力。
清洗
当用化学品清洗胶体时必须特别小心,因为有些化学品对胶体表面有损伤并引起褪色如三氯乙烯、丙酮等。可用乙醇擦拭、浸渍,时间在常温下不超过3分钟。
工作及储存温度:
(1)LED  LAMPS发光二极管  Topr-25℃~85℃  、  Tstg-40℃~100℃
(2)LED  DISPLAYS显示器  Topr-20℃~70℃  、  Tstg-20℃~85℃
(3)OUT-DOOR  LED  LAMPS  像素管  Topr-20℃~60℃  、  Tstg-20℃~70℃

网友A:
尖端温度不超过300℃???、我平时弄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B:
我的15元普通40W烙铁,不知道烙铁头温度是多少。

网友C:
我平时焊的时候温度也是大于300,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D:
尖端温度低于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