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屏体系统防护

楼主(2011-03-22):
LED显示系统所涉及的产品都经过防酸雨、防盐雾、防水、防潮、防尘、防燃烧、防腐蚀等处理,通过盐雾试验,试验结果表明:产品均达到国家工业标准,符合盐雾试验要求,即使在海洋性气候的条件下,屏幕也能够长期正常使用。     三防措施:所有电路板在生产检测完毕后使用专用电子三防漆处理,并涂抹阻燃性材料,使其具有防尘、防潮、防腐蚀、阻燃性能。
    像素和模组间用绝缘橡胶圈压封以阻止水分渗透。
    屏体外装饰由耐腐蚀性能非常好的阻燃性材料优质铝塑板制作,板材之间拼缝严密填充优质耐候胶。
    装饰与模组间的接缝填充泡沫棒条并填充优质耐候胶,可防止水气渗入。
    全部产品外壳防护等级达到前放水IP65级以上。
1 温控和除湿
    屏体内部安装烟感、温感探测计,连接到PLC控制系统监控屏内状态。当屏体内部温度因长期运行升温较大或因气候原因湿度较大时,系统可开启风扇和空调。如遇特殊情况PLC系统可自动切断屏体电源并发出警报信号
2 电气安全
    电气安全性能保证方面采取的措施是配置PLC控制器。由一台PLC控制配电柜,开机时分若干步将显示屏幕开通,以抑制开关电源启动时的冲击电流。PLC接收系统机指令产生动作逻辑,并将各触点逻辑状态和故障信息返回系统。网络对系统实施供电回路控制和监测。配电柜的保护措施包括过流、短路、断路、过压、欠压、温度过高、烟雾传感等,并具有故障指示,异常时及时报警。网络供电保护设备UPS的断电供电时间至少二十分钟,在发生电力故障时,有足够的时间让系统操作员执行正确的处理动作。
    另外需要使用一个独立于保护地的信号地,供网络系统和集散控制系统使用。电网防雷依靠现场配电系统解决。
3 屏体的散热系统
    重视元器件的选择,如电源、驱动IC,都选用可在较高温度范围下正常工作;
    驱动控制电路采用静态小电流驱动IC;
    采用先进的PWM脉宽调节技术,有效的提高了屏体的发光效率,降低屏体功耗;
    采用大量的低功耗集成电路作为驱动电路的主体,不但有效地降低了IC的工作温度,而且降低了系统的总功耗。“安全省电”成为宏祥科技显示屏的一大特点;
    驱动电路板采用“四层板”,加大了驱动电流的流通面积,有效的将驱动电流合理分散,进一步降低了工作温度;
    屏体直流电源的散热风扇直接吹向屏体,降低发光元件和驱动IC的工作温度;
    屏体后部结构设计为符合热对流特性的通风通道式,保证屏体后部空气循环畅通,加强屏体的散热能力;
    采用热辐射度较好的装饰结构材料,加强屏体自身散热能力;
    设立温度监控系统,通过热传感器,使屏体具有超温自动报警和自动调节功能;
    结合温度控制系统,采用一定数量的空调机,实现温度的迅速调节。
4 避雷
    从目前防雷击器件的使用情况看,避雷针、网带、法拉弟笼防止建筑物遭直击雷侵害效果较好。但在引雷落的过程中,雷电流留在周围产生的电磁场对电子设备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为此制造商采用专用避雷设备对供电线路及信号线路进行保护,可以防止感应雷击对显示屏电子设备的影响及破坏,当雷击发生的瞬间,避雷设备能快速对地放电,将强大的电流引入大地,从而保障LED显示屏体及其附属设备万无一失。
    因显示屏安装于建筑物的侧面,在建筑物的防雷保护范围之内,因此可以把显示屏看作是建筑物内的一个用电设备。
    防直击雷的措施是把显示屏的钢结构与建筑物的主筋连接。主筋一般都可作为防雷接地极。防感应雷采用在显示屏的配电柜上口安装一个(8/20us)电源避雷器,避雷器的接地可接到三相五线制的PE地。接地是防雷的关键,通常采用联合接地。以配电柜内的PE相铜排作为接地排,将动力电缆的保护地线PE、箱体内开关电源的接地线、电源避雷器接地线分别接在接地排上,接地排再与屏体钢结构连接。接地电阻小于1Ω。
5 电磁干扰防护
     所有电路板经过涂抹电磁屏蔽材料,可防止电磁干扰信号对控制电路的影响。
6 降噪处理
    由于与媒介带来的噪声和模数转换的量化噪声,极大地影响了显示屏的视频显示效果,必须采取一定的降噪处理措施。我公司用大规模可编程集成电路开发了具有递归和中值滤波功能的LED控制系统,更好地改善了全色屏视频图像的观赏效果。
7 网络安全
    配置防病毒软件系统及防火墙,可防止计算机病毒的侵入。

网友A:
这个东西很有前景啊!

网友B(2011-04-30):
很牛X啊,膜拜

网友C: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