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纤HFBR1412发光亮度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大家好,最近在做光纤收发电路,用的是HFBR2412 和1414.1414是光纤发送器,高电平有光,低电平无光;2412是光纤接收器,有光输出低电平,无光输出高电平;光纤发送电路是按datasheet里的推荐电路搭建的,参数按前向电流约100MA取值,根据datsheet公式计算来的。一开始电路正常,亮度很好,接受电路2412也接收到光输出变为低电平,但过了一会,亮度就暗下来了,2412输出又变回高电平了,这种情况出现好几次,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高电平有光,低电平无光
有光输出低电平,无光输出高电平

这两种输出方式的选择有什么讲究?

楼主:
没有,这个只是2412和1414的工作模式,根据原理图推出来的,实际测试的时候也是如此。见1414与2412原理图如下

楼主(2011-04-28):
找到问题了,工作电流太大,把电流降下来就不再发生这种情况了

网友B:
偏置电流最好设置在 开启电流+20mA 左右
如果要准确得知其合适值,对LD做PIV线性测试

网友C(2011-06-18):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D(2011-08-26):
你好,可以向你请教吗?你是怎么对它进行测试的,确定他是高电平有光,低电平无光,还有,怎么想到是电流出了问题

网友E(2013-03-12):
楼主能不能贴一下你画的接收部分的电路,我搭建了一下,怎么着也不行!着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