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问xilinx的fpga怎么看乘法器数目

楼主(2011-03-22):
(无正文)

网友A:
看data sheet,如果有硬件乘法器会注明有多少的

网友B:
你是要看芯片里包含的总数目,还是你工程中用到的数目.
看芯片的话,现在不说有多少乘法器了,而是看LUT..一个LUT中包含了很多的逻辑单元包括乘法器.

网友C:
芯片里面有硬件乘加器,也可用作乘法器,DSP48

网友D:
三楼说错了吧。
LUT里不包含乘法器
四楼说的是对的
DSP48是专门的DSP单元,里面包含乘法器和累加器
不同的系列略有差别
数目可以在summary里看到。

网友E:
回复 网友B:

LUT里面也有乘法器吗?和DSP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