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空间] HotISP V1.10

楼主(2011-03-22):
ISP, TI, AC
点击下载:

网友A:
使用之前群共享里的没有问题,但这个好像没法用,一直有问题,不知道是否就我一个人有问题

楼主:
2楼:
这是bug,是因为你文件不存在,导致长度和校验两项都为空。故StrToInt()出现错误。

明天改这个bug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出现该问题的原因为缺少配置文件config.ini 点击芯片信息,加载进去该文件即可!

以下为config.ini文件:

楼主(2011-08-14):
#HotISP# 菜农已整理更新文档并重新上传到新浪微群的微盘http://q.weibo.com/632890/file/8535843

网友C:
果然是好东西啊

网友D:
大叔的软件 顶 一下

楼主:
usbisp已升级成功,正在升级uartisp。

楼主:
HotISP V1.11正在测试,兼容新老版本的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