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CPU在ATUOIN=1对端点FIFO操作端点问题

楼主(2011-03-22):
要在系统中采用CY7C68013A的串口实现DSP与单片机的通信,我想在EPxfflag_ISR中对DSP发来的数据进行处理的,EPx设置为自动输入模式,2倍缓冲。我想请问一下大侠们, 我要如何对这个EPxFIFO进行处理呢?对端点FIFO的复位操作到底影响FIFO哪些东西?

网友A:
串口?一般都是并口的,接成SLAVE FIFO的多,也有接成GPIF的。这是标准用法。

串口的话,恐怕要单个字节都收上来,然后自己维护FIFO缓冲区了。这样的例子,可以参见BULKLOOP例程。自动输入ATUOIN=1之类的设置恐怕都用不上了,只能用到端点操作。

这个没用过,不确定。

楼主:
谢谢dqyubsh的回复。
我现在的系统设计是单片机控制操作面板,通过串口与DSP板卡通讯,而又需要PC通过USB与DSP通讯,所以选用了68013.
我目前的想法是:
  在DSP与单片机通讯时,DSP把数据写入68013的FIFO,然后让68013的CPU来完成串口的发送,在这部分设计时,我对EPxFIFO进行了一次复位,就是TRM_9.3.7中所说的“initialize the "source packet" sequence".我现在就没搞明白,对FIFO的复位操作到底会影响到FIFO的哪些东西?
  如果我想用68013的CPU完成串口发送,先复位FIFO和后复位FIFO对CPU读EPx的数据有何影响?

网友A:
串口是串口,FIFO是FIFO(USB引擎),二者都是51的外设,没什么直接关系。

FIFO的具体操作在68013里是无需了解的,你初始化它就可以了,之后操作相关寄存器。每个例程里都有这部分内容。

“在DSP与单片机通讯时,DSP把数据写入68013的FIFO,然后让68013的CPU来完成串口的发送”——这部分我不明白。DSP如何能够写到68013的FIFO?然后再用串口发送?

如果从主机往下写,顺序是:主机——68013的FIFO——51读FIFO到内存——转发给DSP
如果从DSP读出数据,顺序是:DSP——51内存——FIFO——主机
我感觉只有串口连接,貌似握手信号也不够。一般都是两方面用中断通知对方数据准备好的。

你用哪款DSP?你所说的串口是哪个口?这确实是一个少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