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u或dsc控制MOSFET做数字开关电源,可行吗?

楼主(2011-03-23):
想弄一个这样的东东:
buck-boost架构,输入2V~5V,输出1.2V~6V可设置,输出电流500mA~1A(限流10mA~1A可设置).同步整流,所有工况下效率均高于80%。
具有双C能力,即恒压恒流功能。且输出电压和输出限流均由数字接口设定或输入电压设定。
找不到现成的DC-DC控制IC。(有大侠知道的,请推荐一下)
希望用一颗mcu或dsc为中心,结合高压产生电路、MOSFET驱动电路、外置MOSFET来实现。

网友A: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B:
做好了共享一下哈哈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D:
用MCU来做?绝对不可行!-----也许我就是“小马过河”里的小松鼠,哈哈

网友A:
楼上的说说如何绝对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