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开关电源中整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下,开关电源中整流二极管应该如何选择?
    220V交流电压经整流后 ,给电容C29,C26充电,此时整流桥跟电容之间没有电阻,充电电流瞬时应该是很大的!而我们一般在开关电源中选择1N4007,它的冲击电流才30A。  请教下,二极管会不会损坏的?  (注:上述过程不是在上电瞬间)
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3-23):
整流管的选择一定要留有余量,否则确实容易出问题。

楼主:
当市电电压高于C29时,直接通过二极管对电容充电,按理线路上没有电阻,电流应该很大的为!
这个电流决定了整流二极管的选择。请假下,如何计算的?

网友B:
一般电路上要串联一个NTC,上电瞬间保证冲击电流不是太大。
“当市电电压高于C29时,直接通过二极管对电容充电,”这个高出c29的电压是从非常小的开始以正弦波的速率逐步增大的,所以电流不是瞬间巨大。

网友C:
计算冲击电流你就按照书本上的方法吧,告诉你一个测量的方法:在交流输入端串接一个零点几欧(3W)的电阻,用示波器探头(X100档)在上电瞬间测量其两端的电压,取电压最大值除以电阻值就可以得到冲击电流了!切记示波器输入端要用两芯线,否则无常大哥可能会来请你到阎王那儿做客!

网友C:
就是用两芯电线也不要碰到示波器外壳的金属部分,否则(砖家说)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