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M32的FSMC访问具有ALE信号的总线?

楼主(2011-03-23):
因为8位单片机中为了节省IO口, 一般把总线的[D0..D7]和[A0..A7]复用一个端口,然后用ALE来锁存地址信号, 很多使用8位数据总线的外设也设置了ALE信号输入脚, 如SJA1000,RC500等, 但是我现在想用STM32的FSMC访问8位的外设, 但是FSMC是没有ALE信号的,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呢?       求高人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A:
STM32上有一个引脚是FSMC_NADV,就是51上所谓的ALE,叫法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那线该怎么接呢, STM32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分开的, 难道会在数据线上也产生一遍数据信号?

网友B:
谢谢楼上的解答, 那线该怎么接呢, STM32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分开的, 难道会在数据线上也产生一遍数据信号?
引用 楼主:

需要配置为地址和数据复用模式

楼主:
OK,明白了,非常感谢,结贴吧

网友C:
SJA1000直接用内部CAN控制器吧
RC500换现在新的型号用UART或SPI.

网友D(2016-12-26):
兄弟,STM32 FSMC ALE那块你调好了吗?可以帮我一下不?邮箱:xu_zhh@qq.com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