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SPI模式 数据是在CLK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传输?

楼主(2011-03-23):
最近在做一个MSP430F5438读写SD卡的东西,用的SPI模式 单片机用的是硬件SPI,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把 UCCKPL 这位清零,数据的传输就不对,置位的话数据传输就对了,在手册上看到UCCKPL 是设置SPI数据的传输在时钟的上升沿进行还是在下降沿进行(1为下降沿输出数据,0为上升沿输出数据),按照我调试的结果,SD卡应该是在时钟的下降沿进行数据传输的,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都说SD卡是在SPI时钟的上升沿进行数据传输的,想问一下大家,SD卡的SPI模式传输数据到底是在时钟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进行的啊?求真相....

楼主:
都可以
引用 网友A:

我调试的结果是下降沿,上升沿的时候数据传输不对

网友A:
我的意思是spi的规则里上升下降都可以,具体按产品说明书

楼主:
我的意思是spi的规则里上升下降都可以,具体按产品说明书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我想知道SD卡的SPI模式 是上升沿接收数据还是下降沿接收数据.... 按照我调试的结果是下降沿接收数据,但是很多人说是上升沿接收数据....

网友B:
从设备SD卡上升沿接收数据,主设备下降沿发送数据

楼主:
从设备SD卡上升沿接收数据,主设备下降沿发送数据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主设备下降沿发送数据,从设备SD卡在这个下降沿接收不了数据,要等到下个时钟的上升沿才能接收到  是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会这样,是硬件SPI的固有特点吗?

网友C:
CLK 的上升沿把数据写入SD卡

网友D(2017-06-16):
楼主,UCCKPL置0或者置1不能代表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传输。上升沿,下降沿传输是由UCCKPL和UCCKPH两个共同决定的。UCCKPL是 clock Polarity 的缩写,是时钟极性,极性的意思是空闲时间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UCCKPH是clock phase的缩写,是时钟相位。楼主你把UCCKPL置1的时候,如果UCCKPH也是1,那么此时数据也是在上升沿传输的。
虽然时间很久了,但是看下面没什么答案,我还是来说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