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1-03-23):
请问电路中R23 R24 C1起的什么作用

楼主:
NO5 NO6是市电220V输入

网友A:
R23 是熔断电阻器,跟保险丝作用一样;
C1 ,R24画错了,C1是X电容(安规电容)跨接火线,零线之间,R24与X电容并联,防止电容与桥后级感性元件发生振荡。

网友A:
LS说的是开关电源用法

网友A:
如果LZ 是电容式降压电源,上书用法没错,C1是降压电容,R24是泄放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看了一下电路图没错,应该是您所说的后面那种电路,不过具体原理能再解释一下么

网友B:
典型的电容降压电路,试用于负载恒定的小功率设备,如果负载阻抗变化剧烈的话,这种电路不能用。
原理:
利用电容的容抗来达到限制电流的目的。电容必须是安规电容。 大电阻R24为泄放电阻。

网友C:
小型的电量计量插座,里面多用这个电路取电。

网友D:
请问为何电容必须是安规电容? 用涤纶不行吗?

网友B:
安规电容 只是对防爆的要求,至于电容的介质材料等没有说明。 如果涤纶电容能满足要求的话,那就可以呗。
另外后级的话最好有个齐纳二极管,防止输入电压变高时影响输出电压。

网友E:
:lol齐纳二极管...第一次听说,原来就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F:
阻容式降压

网友G:
有意思!!不错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