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MCU代替AT2051好呢?

楼主(2011-03-23):
由于AT2051已经被研究得很透,所以想用其他公司但兼容2051的MCU,哪家的质量可靠些?安全性能做得好些?

网友A:
华邦(芯糖)
中颖
笙泉

网友B:
我现在一直在用Coretex_M3的CPU,很好用,软件上手较快,你查查看,技术支持很多

网友B:
STM32F103

网友C:
STC、新唐(华邦)就可以了,推荐STM32的都没认真看楼主的要求,而且这两个也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啊!

网友D(2011-04-27):
新荗的可以

网友E:
最近俺就在用别的,感觉价钱便宜量又足,很好。

网友F:
中颖的和华邦的都可以.中颖的会更便宜点.

网友G:
那么多,要选择呀

网友H:
STC 单片机好调试,是最好的选择,都是用C语言的,通用性很好.可以建议用这个STC8S103F2,我们公司也这个单片机,很稳定的.

网友I:
stc,钟颖,生泉都有兼容和增强的芯片!:)

网友J:
W79E2051确实好用,价格便宜,我有个产品原来是AT89C2051的,现在已经转用它了。唯一不方便的是还有编程器不支持,我用的一个编程器不支持,给电话编程器厂家说要买个新的才能支持,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