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c8t6和stm32f100c8t6B的区别?

楼主(2011-03-23):
因为我看到一个论坛上说stm32f100c8t6是老的版本,没有手册上说的DAC功能。stm32f100c8t6B是新版本的芯片,有DAC功能。特向香斑竹请教权威说法。

网友A:
stm32f100c8t6是老的版本的芯片,现在已经停产了用户在开发时应使用stm32f100c8t6B系列。

网友B:
那个B不知道是不是指管脚间距啊 0.65MM?

楼主:
B不是指管脚间距。新版本的芯片都是后缀为B的。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2011-04-25):
听说以前不带B是用101C8T6的晶圆做的!

网友E(2015-05-01):
@香水城主 我用这个型号,少一个B字母的芯片,时钟不对,CEC功能不正常,是不是这个芯片没有带CEC呢?这个应试是ST的内部版本,怎么差别那么大?能讲讲吗....

网友(2020-04-28):
带B是新版本,欢迎交流,Q3405712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