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释

楼主(2011-03-23):
最近遇到两个电路,想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首先是MCU与GPRS通讯问题,MCU为s3c6410,供电电压为3.3V,而GPRS供电电压为4V,进行通讯时未采用隔离器件,但通讯时是成功的,按严格说这样连接的电路是否合理,GPRS向MCU传递信号时,信号电平应该为供电电压4V,这样MCU能受的了么,4V已经超出MCU供电电压的上限?(当然经过试验可以通讯成功)   其次,MCU与通讯模块的通讯问题,MCU仍为S3C6410,供电电压仍为3.3V,而通讯模块供电电压为12V,如果不加隔离器件的话它们能否正常通行,不能的话对MCU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呵呵,电平不匹配!可以将4V的系统经电阻分压,变成3.3V的电平。3.3V的系统不用管,也应该满足4V系统的高低电平标准。

网友B:
最好是光电隔离一下

网友C:
MCU的IO带有内钳位,如果MCU工作电压低而外设工作电压高,如果这时外设的IO是弱上拉型,二者可以直连,如果是强上拉型需要串个电阻或进行电平转换,一切的关键在于IO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