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 是起引导电流还是吸收电流作用

楼主(2011-03-23):
用TVS管做雷击保护或者静电保护,TVS管是起引导电流到地还是把电流吸收掉,消耗在管子本身上?
我从管子特性图上看,有电流,有压降,那应该是消耗掉,但不是很肯定,特来询问!

网友A:
电流是有回路的,引导到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多板子的供电电源上没有接大地,引导到地的话,会造成局部地电压上升,比电源正端电压还高,会烧坏器件。那不是没效果了?

网友B:
to 3L: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主要是针对瞬间高压(源于浪涌或干扰)提供一个动态低阻回路,以确保电压不至于大幅升高。TVS起作用时虽然动态阻抗很低,但其直流电阻却不低(类似于稳压管),因此在其上面会有不小的功耗。所以选择TVS时,需估计可能最大的浪涌电流,以确定具体器件的额定功率。电路必然有回路,无回路的电路则成“天线”了。回路可以是地、中线或电源地。

另外,一般来说多数系统都需要有地线,特别是可能遭受浪涌和雷击的设备。而小型设备(如手持设备)则一般无须考虑使用TVS。

网友C:
搬个小板凳,听课

网友D:
超过TVS最大反向电压时,将被击穿,提供一个低阻通路到地,相应电流全部泄放到地。
在这种情况下,TVS能起2个作用:吸收电流和引导部分电流到地。

网友E:
俺从LZ的角度想一下:
LZ肯定觉得雷电、或者静电这些东西都是一团静电荷,释放到那块就把这一团静电荷传导到那了。
就跟小时候课本里面富兰克林用风筝抓捕雷电到瓶子里一样,在LZ眼里,TVS就是那个瓶子。
所以是TVS消耗掉了雷电引起的电流,电流没有流到大地上。

哈哈~ 以上不代表mmax的观点。

楼主:
感谢各位,其实应该不能从电流角度来区别这个问题。
从能量角度,静电或者雷击的能量消耗在TVS管上了,所以有了TVS功耗。

但是我依然会有疑问,想485上,做了2种TVS管保护,1、A和B线接TVS管到地,2、A,B间加TVS管。
第一种,电荷到了地是不是就没问题了,犹如地是大海,再多的小水滴(电荷)被大海吸收,不会引起明显的海平面上升,否者到了电源地,依然会抬升地的电势?
第二种,A,B间加了TVS管,那只能把AB间电势钳住,可是电荷不能耗掉,是再通过第一种的TVS管到地?

附加疑问:静电的参考地是不是大地?

网友F:
通过引导电流来吸收能量,所以用功率级别来划分型号,P6KE12表示600W,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