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s驱动芯片

楼主(2011-03-23):
请问各路大侠,新手刚开始接触mos管的驱动问题,本人要设计一电源,采用光伏板供电,输入电压在6~9V,输出电压在3.3~12之间可调,采用buck-boost型电路,数字控制。请问应采用什么mos驱动芯片及mos管,还请大侠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
今天刚好做了一个buck-boost电路原理图,发给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A:
对了,这个图是AC-DC的,而且VCC不一定满足你使用,只给你参考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