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今天使用M0发现了个新问题

楼主(2011-03-23):
今天开机后使用HOTISP,发现USBISP不能用,只能用ISP,把每个接口都插拔了下,怕是松动缘故,结果还是没效果。
担心是否ISP.INI出了问题,想重新烧写下ISP.INI,打开ICP软件,点击连接,出现如下对话框点确定后,然后还是等进度完成后又变成第一个对话框,连续点击都是一样,不知道是何缘故。
后来发现我的U盘插上也无法检测到,重启后发现所有问题又没有了,不知道是否是因为电脑的缘故,请大伙给我分析下

网友A:
我也试过,求原因,求解答

网友B:
这是你的nulinkme的版本与icp不一致造成的。
新唐的icp版本升级后,就会将低版本的nulink升级。
助学板用的是4125,你的icp是4228,所以icp要对你的nulink升级。
依照提示即可。
注意老老实实听icp的每步提示。
不行俺和你再次**。
条件照旧。

网友C(2011-05-09):
3楼说的没错。
除此之外,还有可能:

只要电脑上USB上插了一个在bootloader模式的NUC1xx芯片,
ICP工具都会认为是一只nu-link要求更新固件。
然后它就真的会去更新固件。

原因是nu-link使用和其他目标板一致的bootloader/ISP程序。
(bootloader/ISP程序本来就应该通用的)
现在在外面的nu-link很多,也没有改bootloader的打算。

此动作没什么坏处,最多就是重烧了一下nu-link的固件。
如不想烧,出现这个对话框时,将nu-link拔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