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装虚拟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我用的是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用vm装fedora时,创建完虚拟机,点下finish后就什么都没有了。vm上按键都是灰色的,不起作用。虚拟机创建失败,也没有任何提示信息。

楼主:
上网查也没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网友A:
什么版本的V要看看是否支持你的系统

网友B:
最新版本的支持win7 我才刚刚装上 很好用

网友C:
有没有把创建的虚拟机打开呢? 试一下能否打开, 再给它上电?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看看虚拟机的power on是否点上。。。

楼主:
换virtual box了 可以用

网友E:
我的装上啦,也是win7 64位系统的,也装的是fedora,建议到创建目录去看看
打开.vmx 然后power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