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嘀的一声

楼主(2011-03-23):
用外用表测1.8V是不是短路,每次测量的时候,接触的一瞬间万用表会嘀一下,但是始终无任何显示变化,明明是不短路的,为什么每次都会嘀一下呢。
个人理解是1.8V加了很多decoupling电容,开始的上升沿对于电容是导通的,所以会有嘀的一声表示导通,不知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还是担心接上电源大电流@~@

网友A:
恩,开始的那一声就是因为有电容,你可以拆掉电容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你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改用指针表试试就知道了。;P

网友D:
数字表显示更新不如指针表快,所以5楼伟林的建议很值得楼主试试。实际上,对用过指针表的人,这简直不成为问题。

网友D:
不但不是问题,而且可以从指针偏转角度估计电容容量。

楼主:
谢谢大家,呵呵,又学一招

网友E:
现在还有人用指针表吗,估计就那些模拟狂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