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无语的STC,stc11f04到底有几个串口?

楼主(2011-03-23):
无语了,找了一天STC的数据手册,没找到stc11f04到底有几个串口,STC你的产品可以山寨,但datasheet能不能专业一点!!

网友A:
呵呵!引脚都有错误的!你们可以看了,12系列的资料出现了2个10实际上一个是20脚,跟他们说了,谢谢都不说下!

网友B:
stc11f04 有1个串口,但可以映射到其他一对引脚上。同一个时间只能是一对引脚可以使用,即动态切换,不能同时使用。

12C5A 系列有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 。

网友C:
STC的数据手册确实是很乱

网友D:
STC应该改进一下,毕竟有人指出谬误是好事啊!

网友E:
看PDF要细心点。:)

可看《第八章:串行口通信》

(如是V2011。03。19版的,在222页,可从目录直接点击到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否给个链接,我仔细看一看。我在他的网站翻了变了还是没看到有,谢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可否给个链接,我仔细看一看。我在他的网站翻了变了还是没看到有,谢谢~
引用 网友F:

晕,非常差的网站!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1F-10Fxx.pdf

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1F-10Fxx.pdf
:vi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哥们,这两篇datasheet(晕,这是datasheet吗?)我看了好几遍,他都没说有几个串口,只写着1~2个波特率,旁边还弄个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那么到底有几个串口呢?算了,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G:
最近在反编译一个没源代码的STC程序,需要修改其功能。亲身体验了下它的“强大”。老板给的HEX码对应器件为STC10F0835I-LQFP44G,WIN7下,折腾了半天终于是能下载了,在线烧录程序要确保成功,经验就是要在“P1.0/P1.1”那个选项那不同的组合,有时要短接到地才烧得了,有时要断开才烧得了,无语!一个测试机器烧写次数大约在100次以内(没统计,反正编译一个就下一次看效果),结果显示正确,也能复位,读按键的P1口莫名其妙就读不到了,还以为是改错程序了,毕竟是反编译基础上改的汇编,郁闷了好久。实在没办法用原HEX烧了一个,现象依旧,我*!原始是STC的“高可靠性”搞得鬼,换一个控制板,烧写同个修改后的程序,按键啥的一切正常!怀疑那个FLASH可靠烧写次数在100次以内,:@

网友H:
我遇到过 STC 的 RAM 某个字节失效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各位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设备上面一直在用,突然读取内部Flash(他们说的eeprom)数据是错误的,变大了很多应该多变成0xff,导致错误,但是rest之后又恢复了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I:
建议用笙泉的,肯定比STC要稳定,各方面的技术支持也专业到位。

深圳路必康大陆独家代理笙泉(MEGAWIN)51单片机。
样品免费申请。
有需要请联系何先生15012576252。

网友J:
我将 12C2052的EEPROM按其手册上说的 0000H不能用改为1000H才行不知道是否手册上说的有问题?

网友K:
老姚的东东玩玩可以,上产品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