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STM8L152C6的外部RTC是否可用

楼主(2011-03-23):
香主你好,这几天在用STM8L的芯片,这两天在弄外部RTC的时候发现怎么调节电容都没有用,RTC振荡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错振荡变慢了很多,问了供应商他们说STM8L的外部RTC不可以用,我想问下是不是就如供应商说的外部RTC确实不可以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内部RTC吧?外部RTC与STM8L有什么关系?

楼主:
我说的是用外部32.768K晶振做RTC,但是现在只能工作很短的时间,之后晶振就不起振了。。

网友A:
到底是工作一段时间不起振了,还是频率不准,3楼与楼主位说的不是一回事。

“工作一段时间不起振”这种情况没有听说过,也无法解释。频率的准确性与匹配电容的选择有关,匹配电容需要按照外部晶体规定的范围选用,不能随便调换。

楼主:
我设定了500MS的RTC中断闪烁LED,开始的时候很正常亮500MS灭500MS,慢慢的亮灭的时间就变的很长,用示波器量一下晶振的脚就会正常,但是把探头拿掉就不行了。我的晶振匹配电容是12.5PF的,,我用了15PF,,22PF都不行,,都是一个现象

楼主: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STM8L152C6的RTC接外部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没听说有问题。

请看我在4楼的回答:频率的准确性与匹配电容的选择有关,匹配电容需要按照外部晶体规定的范围选用,不能随便调换

楼主:
今天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说STM8L使用外部32.768时晶振会停止,不知道有谁用到了外部晶振,,能不能帮忙看看,,晶振用的是精工的32.768,用在AVR上匹配的是22PF的电容,而且我在量波形的幅度的时候发现峰峰值只有不到四百毫伏,,

网友B:
STM32好像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你换成6P的试试,时间可能会误差大点,软件校准一下

楼主:
我用15PF的串联起来震荡的时间会长点,,明天继续找电容试试

网友C:
15p是“Getting started with STM8L”文档里说的可以接受的最大值
你换小一些的试试

网友D(2013-04-24):
我最近也遇到一样问题,之前做过一批板子没有注意,也能够正常工作啊,现在再做一批大批量出现问题,外部LSE不能初始化,用示波器观察晶振波形幅值和频率都不对,幅值才0.3,频率更少离奇才50Hz,不过我又观察能够正常工作的板子的波形也差不多类似。
以前的板子用的6.8p晶振,现在用的12p。
有个现象也和楼主相似,开机不能运行,用手摸下晶振的引脚又正常了,

网友E:
又是晶振的问题   起振电容的问题   有可能是   也可能是PCB板布局问题

网友F:
也在用,用32768晶振,RTC越跑越快,一个下午下来多跑了40分钟,参考手册里面写了可以软件校准,但是配置了不成功,有没朋友做过这块工作,具体要怎么操作,教教下。。。。

网友G:
将起振电容换的小点   然后在查查电路是否有虚焊短路的地方   换一换元器件   再试一试  看看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也在用,用32768晶振,RTC越跑越快,一个下午下来多跑了40分钟,参考手册里面写了可以软件校准,但是配置了 ...

你用的是不是那种很细的,我也用过会跑快,后来换成粗的圆柱的就好了。

网友F(2013-05-24):
呵呵,在STM8L_DISCOVERY开发板上跑的,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是不是那种很细的,我也用过会跑快,后来换成粗的圆柱的就好了。 ...

呵呵,在STM8L_DISCOVERY开发板上跑的,快的

楼主:
32.768的晶振用的匹配电容是6PF的,用别的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