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验证进入实验室的交流的地线接了没有?

楼主(2011-03-23):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正规插座上面都有地线(黄绿线)的,一般只要查设备是否有相应的地线引入并连接机壳。

楼主:
谢谢,我检查一下

网友B:
给你教个方法,最近才发现。你用兆欧表测量你地面上两点间的绝缘电阻,比如说瓷砖,测出来可能会超量程,然后你再测地线和地面间的绝缘电阻,会发现电阻明显减小了,这就有可能接了,但是接的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我发现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C:
用交流电压挡测量设备的机壳与地线。有电压是没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