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还没执行TIMCmd(TIM1,ENABLE),就进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2011-03-23):
大家好,我现在用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利用TIM1,想实现每667us进一次TIM1_UP_IRQn中断,在中断里去做一些事情。配置如下(NVIC已配置好,主频72M):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258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但调试时发现,执行到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 ENABLE)后,就会进TIM1_UP_IRQHandler(void),然后执行TIM_Cmd(TIM1, ENABLE);
不是还没开始计数吗,怎么会先进中断呢?

楼主:
大家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没设置对?

网友A(2012-05-22):
查看下:
1)是否执行了手动UG操作;
2)或者在开中断前先清相关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