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同模块电源隔离,使用小电感的话怎样确定电感值

楼主(2011-03-23):
做不同模块电源隔离,使用小电感的话怎样确定电感值

楼主:
都没人回答啊?

网友A:
用电感可称不上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磁珠?

网友A:
串磁珠是为了降低高频串扰,可不是什么隔离,是否有必要用要看电源品质和负载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电路上有一个传感器,调理电路想与MCU部分分开,现在做了电源出来分了2条路,一路给调理电路及传感器,1路给MCU。考虑这样MCU的快速开关还是会影响到调理电路部分,所以想隔离,请问有什么方法吗?我个人有3方法:
1、想到电源分2路,采取单点接地接电源形式
2、调理电源再使用LDO进行分开。
3、加电感,磁珠隔离。

网友A:
再说一遍这不叫什么“隔离”,搞技术一定要规范语言的使用,特别是涉及到具体概念的定义。

数字部份和模拟部份的供电以及地回路是要分开,数字电路的供电及地回路中通常具有较为丰富的高频干扰信号,在电源回路中可串入磁珠同时加强去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是分开不是隔离。

网友B(2011-07-21):
关注,因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东。
隔离除了用变压器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嘛???

网友C:
电感或磁珠的话,请考虑你所要抑制电源噪声和干扰的频率及负载电路阻抗特性,最后依据电感或磁珠的高频特性曲线进行选择。其他方面还有载流量、体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