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读写问题

楼主(2011-03-23):
x24c08_init();        //初始化24C08
  delay10ms();
  x24c08_write(0,11);
  delay10ms();
  count=x24c08_read(0);//读出保存的数据赋于sec
  delay10ms();
  x24c08_write(1,12);
  delay10ms();
  count |=x24c08_read(1)《8;
  delay10ms();

这样读出的数据不正确?谢谢。

网友A:
楼主没有任何描述,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你问题在哪里。

网友B:
LZ 能不能把你要知道的 或你遇到的问题 “施舍”给大家膜拜膜拜

网友C:
count |=x24c08_read(1)《8;
这个有问题,可以多设一个变量int count1,count1=x24c08_read(1);count =(count1《8)|count;

网友D:
建议你去振南网站下他的24c64的代码,参考一下,我感觉他写的那个还不错。

网友E:
困难,是在是困难。。。

LZ能把工作做好是个天大的困难。。。。

网友F:
我也来问个:
LED显示问题
mian()
{
LED_FLASH(); //LED显示
}

这样为什么灯就是不亮:'(

网友G:
楼上,因为你的main函数名写错了。

网友G:
我也来问一个:
void main (void)
{
此处省去100行
}
为什么我的跑马灯不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