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测量电池电压的方案

楼主(2011-03-23):
一手持机, 使用锂电供电, 使用电子开关供控制+5VDC电源关断.由于需要实时测量该电池电压,以在没有电的时候自动关机. 为了测量该电压, 于是越过电源芯片直接把MCU的ADC引脚通过一电阻(82K)接向电池, 实测电源关断后,仍通过该电阻有36uA左右的电流泄漏, 当产品长时间存放时可能致电池鼓包. 但是该电阻调整到大于100K后,已经影响的测量了.所以后来决定用一个电子开关SGM3001用来在断电后,关断电池到ADC的引脚,电路如下. 结果发现,事与愿违, 漏电流比单独串电阻还大, 估计SGM3001的模拟开关引脚会向其本身漏电(图中NO为常开,NC为常闭, COM为公共端). 不知各位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 请大侠们给个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SGM3001模拟开关自身Leakage电流不会超出1uA的,楼主的电路貌似ADC pin仍然一直接在锂电上吧,MCU的I/O借用一个过来控制EN 脚吧,当需要测量锂电电压时EN脚给high,也就是使COM与NO连通,不需要检测锂电电压时EN脚给Low,也即是断开ADC脚与电池的连接。

楼主:
我关机时会控制+5V的, EN和+5V会连在一起,经测串关机后+5V小于1.2V的, 如果纯串电阻而不用SGM3001电压会更小(此电压主要是电阻和SGM3001漏电导致, 如果拿掉此电阻,则电压为0), 而且我试过SGM3001后面再串上82k电阻后,电流仍比只串电阻的大不少, 所以才猜测SGM3001漏电的

网友A:
5V时EN脚有效低电平要求最高是0.8V,0.8~2.4V都是不确定的区域。首先去掉电阻,先保证EN脚电压低于0.8V,分别测量下断电后SGM3001的耗电和V_ADC线上的耗电,先确认这一块的漏电是多少

楼主:
5V时EN脚有效低电平要求最高是0.8V,0.8~2.4V都是不确定的区域。首先去掉电阻,先保证EN脚电压低于0.8V,分别测量下断电后SGM3001的耗电和V_ADC线上的耗电,先确认这一块的漏电是多少 ...
引用 网友A:

     用了SGM3001,关机后电流大概在2.2mA, 串不串电阻影响不大, SGM3001是CMOS器件,正常工作的电流仅几个uA而已.
     另,电压仅电压降到1.2v已经不正SGM3001的正常工作范围:1.8V至5.5V之间,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漏电是由此引起.
     正常关闭+5V后,由于电容上有电压存在, 电压会慢慢下降, 如果SGM3001正确分断,  这个电压会降到0的(这个在不串电阻和SGM3001的电路上已经测过), 只加电阻, 电压会在0.8v左右, 但电流非常小,约36uA, 加了SGM3001后, 不管加不加电阻, 都会增大到2个多mA

楼主:
突然自己想到个方法, SGM3001的正常工作电流不过1ua, 我把它直接接到电池上得了, SGM3001的EN用一个IO控制, 或者一个电阻接到+5V

网友A:
1.2V下IC处于什么状态都不好说,应该就是这个不确定的状态导致的mA级的耗电。

楼主:
经试验SGM3001供电直接接电池,然后+5V接EN可以正确分断, 基本上断电后从电池出去的电流小于2uA, 各位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经验, 也可以发出来参考. 再等一天,明天结贴吧

网友A:
能解决问题就好,SGM3001样品不够用的话可以找我要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