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AN外设求教~~

楼主(2011-03-23):
小弟这几天研究PIC18F2580里头的ECAN模块,发现数据死活都发不出去,俺程序的流程是
1 设置RB3 RB2的方向
2 设置CAN模块进入配置模式
3 设置时间份额等参数
4 设置发送邮箱0的标识符 优先级等
5 写发送缓冲器0的数据
6 使CAN进入工作模式
7 在主程序中 俺不停的TXB0CONbits.TXREQ=1然后等待其完成
发现程序停在while(PIR3bits.TXB0IF!=1)这了
求各位大神解惑哈~~
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用新型号PIC18F25K80

网友B:
必须至少有一对CAN节点,数据才能正常发送,如果只有一个发送器,而没有接收节点,发送器将因收不到应答而一直发送。
不知你是否这种情况。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小弟的就是这情况,昨天调单个,死活都卡在哪儿,郁闷呐~~~
小弟还有一个疑问,为啥接收缓冲器的ID和过滤器的不一样呢?如果接收是按照过滤器来的,是否可以不使用接收缓冲器的ID呢?
3# dodome521

网友C:
写数据进缓冲不需要在配置模式下。
3楼的解答正确。必须至少两个节点
如果你只想接收一个ID的数据,所有过滤器中的ID都必须设置成这个ID。

网友:
本版-PIC中文学习资料-16楼,有资料可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俺又调了一个上午,这次我又焊了一块一摸一样的板子作为接收,发现还是卡在while(PIR3bits.TXB0IF!=1)这里,而且我设置接收节点的过滤器和发送方不一样,发现也进了中断,郁闷,俺是按照PDF手册上写的,咋会出现这事呢?

网友C:
你测试发送的中断,接收方如果没有收到,发送方会发现失败,PIR3bits.TXB0IF应该不会置1的。你应该测试发送缓冲有没有空那个标志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哥的指点,俺一开始将 RXM0SIDH=0X00;RXM0SIDL=0X00;发现接收方按照我的程序动作了,我还以为接收成功了,可发送方我一看,还是死在while中,因为发送方没有执行下一条语句,我刚才看了2580的英文资料,难道是我按照CAN模块写的,而2580是ECAN所以程序要修改?(之前英文不好,看的是中文的CAN模块介绍)
哥可否给我传一份成功的程序,让我参考下,最简单的就好了,可以吗?
280237474@qq.com

网友B:
Microchip网站上有的是,你可以去下一个看看,

网友D(2012-12-04):
没有节点也应该有波形吧?至少单片机发送口有?是吧

网友E(2017-01-03):
流程很清晰。ECAN和CAN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网站上有的是,你可以去下一个看看,

请问在哪里能找到CAN的例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在哪里能找到CAN的例程,谢谢

microchip的网站上就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在哪里能找到CAN的例程,谢谢

microchip官网上就有的,自己可以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