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手询问STM8 低功耗

楼主(2011-03-23):
halt命令应该在程序中哪个位置写入呢?它是相当于一个暂停么?
执行halt命令后,SPI还继续与外围保持通信么?
执行halt命令前和后,要对CPU做哪些工作呢?电源,端口,外设等。
不胜感激。

网友A:
1.  HALT 一般放在MCU无事可做,需要等待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2. MCU 执行HALT 之后主时钟会关闭以节能,因此SPI不能正常工作. MCU会停止在HALT指令后的位置;
   可由外部中断或者AWU激活, MCU中断处理过后,会由停止位置开始运行;
3. HALT 之前应该控制某些输出端口的电平,防止它们会吸收或放出电流.
   据我测试STM8L101在Active-halt模式下的电流大约1.5uA.和MSP430水平相当.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