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用延迟怎么写

楼主(2011-03-23):
不用定期器中断怎么写??

网友A:
2个计数单元 一个控制高,一个控制低,根据数值来延时,当pwm升高时,高计数加,低计数减,以保证周期不变则可

网友B: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P1^1 = 1;
        delay(i);
        P1^1 = 0;
        delay(256 - i );
}                 高电平占空比 = i/256,频率 = 1/delay(1)*256
这是八位的PWM,16位的就把i定义为unsigned int , 把delay(256-i)改成65536-i就可以了。

楼主:
我编程实验看下。。谢谢楼上。。

网友C:
呵呵  俺不习惯这样写的  不过这是可行的

楼主:
void pwm()
      {
          uchar i;
          for(i=1;i<=5;i++)
          {
          if(i<=PWM_ON)
                   pwm1=1;
          if(i>PWM_ON)
          pwm1=0;
          delayus(100);
          }
           }
这是刚写的,灯是变暗了,可是再调节可以变亮,但最暗的就是那样。。请教高手。。

网友D:
void pwm(uchar percent){//占空比

    uchar i,t;

    t=1;//延时倍数

    for(i=0; i<100*t; i++){

         if(i<percent)

              pwm1=1;

         else

              pwm1=0;

   }

}

void main(){

         while(1){

            pwm(20);//占空比20%

         }

}

}

楼主:
多谢楼上的好程序

网友E(2011-05-23):
static uchar PerCnt=0;

void PWM(uchar Percent)
{
        if(PerCnt++>=100U)
        {
                PerCnt=0;
                if(Percent)
                PwmOut=1;
        }
        if(MotorTime>=Percent)
                PwmOut=0;
}

该方法的好处是不用延时等待,节约CPU资源
可以放于中断或一定的时基调用一次,便于控制频率。

网友F:
2个计数单元 一个控制高,一个控制低,根据数值来延时,当pwm升高时,高计数加,低计数减,以保证周期不变则可  就可以了

网友F:
老鱼不愧为专业人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