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程序获取USB设备的设备信息呢?

楼主(2011-03-23):
通过哪个函数啊?有知道的没?

网友A(2011-11-15):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你想查找的USB设备,右键--》属性--》详细信息--》在“属性”选择硬件ID,下面出现的就是它的硬件ID:PCI\VEN_8086&DEV_0102&SUBSYS_844D1043&REV_09
VEN_8086厂商信息DEV_0102设备信息,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主要是通过上位机程序调用API函数来实现的,具体用哪函数可以查一下68013的CYAPI.PDF。如果是CYUSB3014,也有对应的API参考手册。

网友:
你要是用的CY的芯片的话就用CYAPI就可以,但是你没用这个芯片的话,就需要自己构建端点0的控制传输,让下位机通过端点0报告给你,然后你接收了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