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相序如何智能判别?

楼主(2011-03-23):
(无正文)

楼主:
这个已经看过 了,并不适合MCU来做.
是手动判别的方法,我也用这个方法来手动判断

网友A:
你可以连接电机的UVW和霍尔传感器的线至驱动器,然后按照驱动开关管的时序加入对电机进行初始化,就可以知道对应的电机的UVW相了。

网友B(2011-04-23):
接上示波器后手动旋转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