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interrupt vector offsets

楼主(2011-03-23):
The interrupt vector offsets and interrupt numbers are chip dependent.主要是解释什么叫interrupt vector offsets,谢谢高手啦,百度上没有啊。

楼主:
格灵斯上翻译为中断向量偏移?中断向量偏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Interrupt vector offsets”应该是和中断的多入口相关,具体为中断源依据不同的地址偏移量(offsets)找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文中说了,具体实现依赖于具体的芯片。

网友B:
我好象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C:
中断向量表的入口位置
意思就是HWM说的。

是表在CPU地址空间的入口位置,还是表内各个中断指针的偏移位置?

还需要根据上下文确认一下。

网友D:
因该是   表内各个中断地址  基于 0地址 的偏移的 长度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handshake,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