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如图所示:当输入的300V电压的负极与运放不共地时,能否进行正确测量

网友A:
不可以,需要有共同参考点。

如此还不如简单分压来得方便。

楼主:
但是我的300V的负极是不能与运放共地的怎么电阻分压

网友A:
to 3L:

如果两部分原本就是隔离的话,则不能采用“直接”测量的方法。

网友B:
4楼的朋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C:
拙见:貌似无法工作

网友D:
300v加在了运放上?一半的话也是150v是,真的可以?

网友E:
电阻分压。

网友F:
如果真不能共地,被测量电源内阻又较小,或者说能够输出一定电流,比如能够输出1mA ~ 10mA电流而不会明显影响被测电源电压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光耦隔离。然后用运放放大测量。

网友G:
电路本身可以用

网友H:
被测电压不一定要直接接地。在本例中,通过R5间接地接地了,已经起到稳定共模电平的作用,因此,是允许的,至于在此之下,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另谈。

网友I(2011-05-18):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路跟你的类似,如果负极不接地的话,输出信号好像会有点缺陷,接地的话这种缺陷就会消失了。。具体的原因其实我也没弄清楚,只是现象在呢,还得高人分析一下

网友J:
高手再来解释解释,我们也用过这样的电路,输入为交流220V,通过一个差分电路作衰减,然后叠加一个直流后送入AD,实际确实是可以用的。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K:
此电路可用,只是要注意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