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能放到0吗?

楼主(2011-03-23):
根据电容放电的公式, 电容放电只有在RC=无限大的时候,电压才能为0, 我没理解错吧?
也就是说电容放电只能电压无限趋于0, 而不能等于0?

网友A:
电容两个极板短路不就是0么?

网友B:
根据电容放电的公式, 电容放电只有在RC=无限大的时候,电压才能为0, 我没理解错吧?
也就是说电容放电只能电压无限趋于0, 而不能等于0?
引用 楼主:

不是“RC=无穷大”,而是时间相对于RC很长(注意e^(t/(RC)))。

按RC电路的放电解析式,要完全放完电时间确实要无限长。但那只是“简化”的解析式,实际情况非常复杂。至少电阻有热噪声,放电电压降到一定程度后将淹没在电阻的热噪声中。

网友C:
楼主确实该警醒下了,搞电子不是读死书,短路不就得了,否则你就实现永动机了!

网友D:
确实是时间为无穷大,C两端电压才为零。但只要时间为5倍时间常数,剩余电压已经小于初始电压的0.007,为10倍时间常数,剩余电压已经小于初始电压的0.00005,20倍时间常数,剩余电压小于初始电压的0.000000002(这已经是楼主无论如何也测不出来的电压了)。

网友E:
呵呵,试试短路稍大一点的电解电容,不管怎么短路,放开后两端仍是有电压。原因,你们懂的。

网友F:
最后变布朗运动了;P

楼主:
我是要根据一个示波器的波形(有点象一个脉冲锯齿波,但我觉得应该是电容放电的曲线)求出电量,

网友D:
9楼:
那就要积分(求示波器波形下的面积)。

网友G:
:lol根据量子理论,世界是离散的,能量时间空间都是有最小颗粒的

网友D:
11楼:
时间空间“有最小颗粒”?谁说的?

网友G:
霍金说时间空间也有缝隙,就是虫洞,钻进去可以时空旅行,太抽象,不懂

网友H:
ljm810010
你说的电解电容两端短接之后还会有电,是为什么?我要是不用万用表测量,用个差分运放隔离一下之后再测是否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I:
按照RC放电电路,确实需要无穷长的时间。
但是,为了放电目的,电阻R不妨短路掉。

网友I:
不过,我也一直想这个事情——如果两极电荷不相等(应该很可能吧?),又怎么能放完电呢?!

网友:
不过,我也一直想这个事情——如果两极电荷不相等(应该很可能吧?),又怎么能放完电呢?!

放电完毕是相对概念。电荷不等,放电后,正负极间为零,对外物不为零

网友J:
介质吸收强的电容,即使短路较长时间,断开还有电。

所以检测微弱信号时,电容的选择很重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定义电容是不产生不消耗电能的容器,RC时间常数有用的是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