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

楼主(2011-03-23):
我在microchip上下载的程序不能通过编译,总是出现:Error - could not find definition of symbol 'getsSPI' in file './spi_master.o'.我用的是MCC18编译器。里面的getsSPI是MCC里面的库函数,请问是不是项目里面还需要修改或者添加什么文件?

网友A:
用的哪一个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PIC18F97J60,编译的时候是网上的程序,型号是PIC18F4685,但是我没有调试或下载,只是在默认状态下进行编译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B:
是否确定已经把这个库加入到了项目中?

楼主:
是编译器不支持这种型号的器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