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 adc0809

楼主(2011-03-23):
我最近在做8路数据采集,用的是adc0809.51单片机控制,74ls74  2分频后500khz供给adc0809 时钟。但是问题来了:我把adc  7474焊在一个板子上的,单片机一个板子,由单片机板子供电。我把adc0809板子上的gnd接上,vcc断开,测得0809的电压和参考电压均是2.3v,这时候转动电位计,可以正常工作(数码管显示0-255)。把vcc接上后,0809的电压变为5v,这时候数码管显示255 而且转动电位计也不再变化。我怀疑是功率问题,每个板子单独供电,共地。。。。。但是还是不行。请问下,问题可能在哪里????0809的供电应该是5v,参考电压也该是5v。

网友A:
问题在于你先为单片机供电,再为A/D芯片供电。

楼主:
意思是说电要分先后?

网友B:
上电的时间不一样,可以做一下延时处理。

楼主:
貌似不行。。。。:(

网友C:
正在学习单片机相关的,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数码管开机需要复位吧。。

楼主:
数码管也复位??怎么复位??

楼主:
谢谢大家 解决了

网友E:
怎么解决的?

网友F:
解决了就拿出来分享一下嘛

楼主:
我重新做了遍硬件就好了。先前的可能是自己没有焊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