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TSC2046数据出错

楼主(2011-03-23):
STM32通过SPI与TSC2046相连采集触摸屏上的数据,在STM8上SPI通信一切正常。
但是转到 STM32就出错了。

采集的数据总是 不正确。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SPI_Cmd(SPI2, DISABLE);//必须先禁能,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SPI_Mode_Master;//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SPI_DataSize_8b;//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SPI_CPOL_Low;//CPOL=1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SPI_CPHA_1Edge;//CPHA=1 数据捕获第2个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SPI_NSS_Soft;//软件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SPI_FirstBit_MSB;//高位在前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这是 STM32  初始化。

      在采集 TSC2046  X轴的数据时,STM32的MOSI引脚发出的数据是 0xd0。
得到的数据总是不正常,STM8上移植的却OK。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还没有人可以给个回复。结贴了

网友A(2013-06-04):
我用STM32F407的SPI1控制的TSC2046,TSC2046的pen_irq脚是有中断产生的,但是用SPI1读的时候却发现数据读出的一直是0x00,太奇怪了,看tsc2046的 SPEC应该很简单的,我弄了2天了,百思不得其解.请用过的兄弟介绍点经验!多谢了

网友B(2014-08-1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还没有人可以给个回复。结贴了

呵呵,你自己解决了,可以把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贴出来,后面大家都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