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File似乎有问题

楼主(2011-03-23):
上位机用ReadFile等待下位机的数据。
用BusHound可以观察到epIn了8字节的数据。
但是ReadFile挂起了。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环境,驱动是什么。有没有其它测试手段。

一般这些函数都会有返回值,留意返回什么了。

别迷信BusHound,他会给系统带来不稳定,万不得已用一下就卸载吧。

楼主:
已解决。
usb设备默认不支持超时。
驱动程序中需要做处理:在收到数据而没有达到接收数据要求数量的时候是直接返回,还是继续循环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