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好的硬件不行

楼主(2011-03-23):
如题,焊接好的硬件有问题(含实时时钟,烟雾报警,12864,温度检测),原理图和PCB我都对比了,发现没有错啊!怎么回事呢,如何检查呢

网友A:
原理图你都会搞,难道会找不出问题?

楼主:
2# wangjun403 真的不行,检查不出来,悲剧了。。。。

网友B:
你的思维方法就有问题,你认为什么都对,那请问为什么不工作?你要先抱着“肯定有问题,只是我没找到”的态度来找问题,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验证,不要盯着整个电路发呆。

楼主:
4# NE5532 恩恩!现在找到问题了,有短路!